楼主(2010-06-13):
电机缺相能否继续运行?这是一道进网考试题,请大家讨论

网友A:
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会烧掉绕组!

网友B:
看是啥情况,如果电机在静止状态下是不会运行的。在运行中缺相会短时间运行。

网友C:
答案:不能。

网友D:
会烧了
要是用变频器的话或许没那么快烧

网友E:
如果热继电器失效的话,电机是会烧毁的。

网友F:
肯定不行啦!要行的话那这地球上能省N多电线啦!

网友G:
要烧电机的
三相电流不平衡。会很快烧坏线圈的。

网友H:
会烧掉的!可能能坚持几秒钟吧

网友I:
搞一 会就烧坏了

网友J:
缺相是不以启动的.但在运行中缺相可以继续运转,但很快就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J:
缺相是不以启动的.但在运行中缺相可以继续运转,但很快就会坏.

回答正确加10分

网友K:
标准答案应该是不能。缺相启动过程中,最容易造成电机烧毁。运行中缺相,如负载较重,电机可能因堵转而烧毁。但轻负荷情况下,只要运行电流不超额定电流,运行它三个月,电机也没有问题。烧电机主要还是要看电流的!
不过,缺相后,因旋转磁场不匀称,电机振动因增大,运行声音异常。出力降低,容易堵转,负载情况下极易因过载而烧毁。尤其是起动困难。轻载情况下虽然不一定会烧毁,但属于故障状态,应检修后再运行。
缺相运行往往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电机绕组故障,二为电源故障。加装优质电机保护器,能有效避免缺相运行带来的损失。

网友L:
在运转时断相而负栽又不大应该没问题

网友M:
几秒钟就会烧毁绕阻

网友N:
我见过,NEW电机,缺相运行一个星期不坏的,不过是不转了一个星期,我发现时简直不相信。共8个电机一起运行,就一个不转的。

网友O:
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较长时间运行的,我有台风机缺相运行了四五小旪都没事.

网友P:
因为是考试,一般考虑额定负载下,所以不能。至于轻载,应该没问题,不过不能长期这样。这和三相电机改成单相运行不同。

网友Q:
引用 网友K:
标准答案应该是不能。缺相启动过程中,最容易造成电机烧毁。运行中缺相,如负载较重,电机可能因堵转而烧毁。但轻负荷情况下,只要运行电流不超额定电流,运行它三个月,电机也没有问题。烧电机主要还是要看电流的!
不过,缺相后,因旋转磁场不匀称,电机振动因增大,运行声音异常。出力降低,容易堵转,负载情况下极易因过载而烧毁。尤其是起动困难。轻载情况下虽然不一定会烧毁,但属于故障状态,应检修后再运行。
缺相运行往往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电机绕组故障,二为电源故障。加装优质电机保护器,能有效避免缺相运行带来的损失。
这个回答还是不错的。

网友R:
一定会烧毁电机

网友S:
引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K:
标准答案应该是不能。缺相启动过程中,最容易造成电机烧毁。运行中缺相,如负载较重,电机可能因堵转而烧毁。但轻负荷情况下,只要运行电流不超额定电流,运行它三个月,电机也没有问题。烧电机主要还是要看电流的!
 不过,缺相后,因旋转磁场不匀称,电机振动因增大,运行声音异常。出力降低,容易堵转,负载情况下极易因过载而烧毁。尤其是起动困难。轻载情况下虽然不一定会烧毁,但属于故障状态,应检修后再运行。
 缺相运行往往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电机绕组故障,二为电源故障。加装优质电机保护器,能有效避免缺相运行带来的损失。

这个回答还是不错的。
我也见过风机缺相长期运行的

网友S:
20楼的"乡村猎手"是中华打猎论坛的"乡村猎手"吗?

网友I:
太幼稚的问题了

网友T:
不能继续运行,会烧掉的电机绕组的!即便有保护,电机绕组也会在短时间内过热。

网友U:
具体要看电机的功率大小和负载情况,本人曾经做过一个实验,0.55KW电机空载人为让其缺相运行,十几分钟后温升不明显,电机没有烧。

网友V:
在运转时断相而负栽又不大没问题

楼主:
看来缺相运行也是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W:
不行,热继电器只能起到过载的作用,缺相它就管不了了

网友X:
我们上课时候试过好几次缺相运行,一启动一下马上跳闸了

网友T:
三相电流不平衡。会烧坏线圈的

网友Y(2010-07-31):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Z:
空载的话,可能能搞一段时间的

网友AA:
不能运行会烧电机的。电机会发出嗡嗡声

网友AB:
引用 网友A:
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会烧掉绕组!
这是正确答案

网友AC:
看情况,如是静态,电机则会发出“嗡嗡”的声音,电机不会运转;如是动态电机会,尔后会烧坏绕组;要是装变频器或是热继那它们会跳的;最好是三相对称。

网友AD:
那得看是在空载还是满载

网友AE:
把如此简单的问题拿到“中华工控网”上来讨论有意义吗?上如此专业的网站大多数是专业人士。

网友AF:
我遇到一个小功率,轻负载的三相电机能缺相运行,每次起动时的旋转方向不定。

网友AG:
三楼说得对,要分情况,如果启动瞬间活重载不能运行,如果轻载活空载,运行过程中可以运行

网友AH:
我也遇到个相同的现象
引用 网友AF:
我遇到一个小功率,轻负载的三相电机能缺相运行,每次起动时的旋转方向不定。

网友AI:
很快就会烧掉的

网友AJ:
电机缺项后能运行,输出功率减小!但时间很短电机就烧了!

网友AK:
这情况   结果不一样    我遇见过   两种情况  结果也是两种,  第一次 一台550w的 砂轮机  开电  不转   需要用手 助力一下  就转了《主:向哪 助力 就向哪边转》 第二次 是 7.5千瓦的 漩涡气泵, 因电源缺相  我刚启动 过去 看看  反正转 。还没去 就跳闸了   过去 就 糊问 很大了。   其生经历

网友AL:
答案是: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