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判断一下该电机是哪个牌子的?

楼主(2010-06-13):
有谁知道此电机是那个牌子的?或者像哪个牌子的(该产品是德系产品)? 该电机使用3相380电源,长度应该介于200~300mm之间
该电机是旋转电机转速应该在3000转上下,另外:我查了下该产品的使用电源:3-phase AC/400V/50Hz/3.5KVA/25A(max.prefusing)
该产品上有使用3个类似的电机(看外形基本一样。尺寸也基本一样)

网友A:
提供的信息太少,应该再拍点前后端及铭牌。

网友B:
其实,有铭牌了就差不多能查得到是哪个牌子了。

网友C:
这光这一张照片是很难知道是哪个牌子的电机。

网友D:
有三个,找不到铭牌或是型号什么的?

网友E:
三菱或者伦茨的伺服电机

网友F:
应该是伺服电机但不能判断是什么牌子

网友G:
只照个半身谁知道呀

网友H:
铭牌贴上来;

网友I:
3.5KVA,25A?工作电流这么高!

网友J:
可能是SEW交流伺服电机。

网友K:
外型和AMK的伺服电机有点像

网友L(2010-07-17):
伦茨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M:
和这个外形相似的电机太多了 谁都不敢肯定

网友N(2010-09-06):
看外观和电机的接线有点象德国的鲍米乐

网友O:
能否把接线方式测绘了发上来............

网友P:
感觉该产品是德系产品

网友Q:
是干什么用的,如果是油泵电机就是一个品牌,如果是伺服电机就是另一个品牌了

网友R:
说出是什么产品也好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