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3):
寻求FX2N-10GM与YASKAWA SGDV的控制接线参考图,谢谢!

网友A:
这比较麻烦,两个厂家的东西,只能分别看双方的手册,根据他们的借口信号做接线图了

网友B:
先看一下FX2N-10GM的手册吧;

楼主:
只能静心,看手册了

网友A:
如果也是三菱的伺服,那几可以找到直接的图了

网友C:
这个一般看手册,自己可以对号入座的,注意一下接口问题,如差动还集电极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