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3):
今天第一次用松下FP0R-C32T的PLC。开始听松下代理说完全可以代替FP0系列的,程序直接转换就可以了。因为在相同的价格上,可以控制四轴,这对谁都觉得划算。于是订了三台。当我刚上新的软件-----2.81的,然后把以前的程序转为FP0R时,系统不支持脉冲指令,包括从168#指令以后的脉冲指令。也不支持向导工具。于是将程序转换为FPX系列程序。再由FPX程序转换成FP0R-C32T程序。程序转换后,软件显示正常,下载到PLC,PLC报警程序出错。先出现的是172--JOG指令不支持,如果是按FPX的程序来说,这是完全正常的,也能装机运行,但这个FP0R的,却是怎么都不行。当把这个172完全删除后,却又显示171指令出错。如此一来,基本上是所有的脉冲指令均不支持了。
没办法我只好用FPX-C40T的来装机了。由于程序相当复杂,要重新写过,要花很长时间,然而用FPX的又要多花300元成本。后来决定还是要试一下FP0R的。
当仔细对着说明书一个一个查,才发现FP0R的控制指令,和FPX系列的相差太远。同样的地址编号,而控制方式却是完全不同。FP0R的171指令多了减速时间,和一大串控制代码。171指令里面去掉了回原点指令,回原点指令改为177.而171指令里面却增加了一个能当做原点使用的JOG指令,171 JOG指令带有近原点开关。
172 --JOG指令里面也增加了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带有目标控制等等。
最大的麻烦是8位控制代码,没有说明书,还真不知道是些什么意思。
另外不一样的还有经过值,和高速控制的继电器等。
到现在还有一个没有去搞明白的问题是:当前位置到达6000左右时,突然跳到60000以上。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间跳了10倍,这个问题还要等有空了再弄。如果数据突变,对我的机器来说,基本上就成了神经病了。
仅此。有空再写了

网友A:
我没有用过松下PLC,但也同样顶一下,相信你能搞定的,在试机时最好不要接上关键的负载,注意安全

网友B:
没用过,希望楼主多说说此类设备,向你学习。

网友C(2010-07-17):
楼主其实还是没去细看手册!它是个很好的产品。6000跳到60000上你要看你的查看类型(16位/32位).

楼主:
多谢指点,后来我也想到了应该是某个地方应该要写成32位,这几天还没有时间去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