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4):
变频器汇川320电路图,运行和马上报过流,点动又不报过流,主板上还有一个小电路板。不清楚是什么作用。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关于变频器线路板上的小线路板,可以猜一下。在开关变压器附近的,可能为振荡芯片与外围元件构成的开关电源振荡电路;在电源/驱动板或主板上的,若为小功率变频器,输出电流采样可能为取样电阻,后附电流信号前级放大与隔离电路,这部分电路有可能是“集成”于一个小线路板上的。
点动频率一般较低,将点动频率调高,是不是也一样报过电流。如果小线路是电流检测电路,重点检查小线路板上的电路,尤其是要搞明白它的供电电源。供电异常时,易报故障。

楼主:
谢谢咸老师的指点

网友B(2010-08-26):
应该是电流检测小板,是不是有两个7840的光耦?

网友C(2015-06-22):
咸 老师,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 这书我看过了 但是还是找不出楼主一样出现的故障  已启动就报恒速过流,头都大了,麻烦您能不能给我一份汇川的图纸啊? 794039554 不胜感谢.

网友D:
额!你这样求助很笼统!要说清楚!报过电流时候的频率,电流,输出电压,母线电压等等!汇川320电源板上的小板子,包括了驱动输出,各种检测信号的处理!类似一块主板了,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数据板了!

网友D:
小板子上电路复杂,而且DSP型号被遮盖,至今无法破解其完整原理!

网友E:
回复 网友E:
这个小板估计和丹佛斯2800的小板功能类似

网友F:
回复 网友A:
那个小板是有程序的,好像是PWM波形产生部分的。

网友C:
解决了,是光偶跳得保护

网友F:
回复 网友C:
有始有终

网友G(2017-09-26):
楼主能说清楚点吗?“,是光偶跳得保护”是哪个光耦啊?光耦坏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