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4):
遇到一个技术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我们遇到一个三菱PLC,型号为A2A,我们用连接电缆将PLC和计算机进行了连接,软件为GX DEVELOPER 软件连接,在连接设置里也进行了设置,COM1,但是,连接不上,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连接?

网友A:
首先要保证通讯电缆正确
软件中通讯设置里还要选择“使用MTC/MTA透明功能

楼主:
楼主,谢谢,我们在软件中通讯设置里选择了“使用MTC/MTA透明功能,可是链接不通,电缆没问题,用这根电缆测试FX系列PLC没问题。请继续帮忙指导!

网友A:
那这PLC有没有问题?以前是不是好的

网友B:
呵呵;多是电缆的问题;借条原装的电缆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继续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