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中的菜鸟求助

楼主(2010-06-14):
交流接触器在工作中依靠常开点常闭点自动吸合
图中开关和常开点并联
这样的并联第不对?

图中的接线对不对?
请电工师父指教一下?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想要表达什么内容呢,图画的实在有点难看。
右图,上面有3根线下来,到下面咋只有2根了?
而且,我对你图纸的理解,似乎存在短路的可能性哦,慎重

网友B:
不懂,不懂图,也不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C:
没看明白图

网友D:
我也看不大清楚,而且对这种仅示出电器端子的图、还在熟悉中。
我那时画接线图,会示出触点符号;在这论坛上,不久前曾给出过一个。

试一下,看看楼主是不是下图的意思:

网友D:
   刚看了楼主的另外一个帖子“是电工就知道的问题,求助”,则我上图的“线圈”接线端子,理解错了。
   这时,应当注意2楼所说,不要使电源短路;上图中,也就是注意A2的接线。

网友D:
再补充一下,给出一个修改参考图(原图取自“是电工就知道的问题,求助”一帖)。
   当然,也有另外的接法,反正不能使两根相线、或者相线与零线 同时连到A2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