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4):
新手,在控制电路中我看到很多师父们加了一个电流感应器。请问电流感应器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在电路中加,是稳定电流频率吗?

网友A:
能上传个图就好分析了。

网友B:
电流互感器在电路中一般作控制回路或测量信号用,具体是什么作用要看电路才知道.它相当于一个升压变压器,无稳定频率作用.

网友C:
电流互感器在电路中一般作控制回路或计量用

网友D:
楼主你即使是个新手那你也得弄明白电感和电流感应器,是不是一种东西啊,还有楼上说的电流互感器和你说的是不是一回事啊。要不弄张图也行啊。

网友E:
电流互感器是用多匝线圈绕制成的环形电气元件,用来感应导体中的电流,以便电流测量,
安装时,将欲测电流的导线一根,从互感器的圆心中穿过接到设备上,线圈两端接上同比率的电流表,实现设备的电流检测。

网友F:
二次回路上很少见有啊

网友G:
难道是把它当电感用?用来抑制电压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