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4):
新手:
图中开关两侧为交流接触器的常开点NO
A1.A2引两根线到相电上.
是不是加一个开关SB1,然后闭合SB1交流接触器就闭合 U,V,W,上下都有电了?

网友A:
A1,A2线圈端子,只要线圈得电,接触器就会吸合.如果要想闭合开关接触器就吸合,开关SB1应串在线圈回路中,不应接在常开触点的两端

网友B:
呵呵没有电的你要接线了才有电A1A2通电后交流接触器主触头只是吸合也已

网友C:
你还是到书店买一本电工书这是最简单的很好学的

网友D:
2楼和3楼说的都对。通电时注意接触器线圈的额定电压,220或380,不能超过其绕组允许电压,否则烧毁线圈。220对应一火一零,380对应两火线。

楼主:
谢谢各位了,对于交流接触器来说。
假如开关两侧的触电是常闭点的话就应该把开关串联在A1,A2中。闭合开关。主触点就吸合了。
假如是常开点,开关SB1应该并联在常开点的两侧。闭合SB1常开点闭合自锁。主触点就吸合了。
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E:
还是看些基础的电工书

网友F:
看下电工书

网友G:
向身边的人请教更直接,透彻而且讲的透彻!

网友H:
还是先看下电工基础的书籍吧,上面都写的很详细

网友I:
这个东西很简单,问一下旁边的人,给你讲解得更清楚,更好理解

网友J:
同上还 是基础的问题

网友K:
发个图你

网友L:
引用 网友D:
2楼和3楼说的都对。通电时注意接触器线圈的额定电压,220或380,不能超过其绕组允许电压,否则烧毁线圈。220对应一火一零,380对应两火线。
正解

网友M:
书中有详细的解释

网友N:
1、看线圈是220V380V
2、如果是220V在接触器进线找火线,接在常开(on1、2)1端,把开关一端也接常开1
3、找零线接在线圈A1,
4、线圈A2接在那对常开的另一端即(on2端)开关另一端也接在常开2,
5、三相火线接在UVW,出线接在U1V1W1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