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4):
在用GX Developer软件时,当写完程序开始调试时,跳出提示,需要确定COM口。但不知如何确定??
谢谢!!!

网友A:
你需要安装GX Simulator软件才可以用于仿真。GX Developer为编程软件,在没有GX Simulator的情况下,你需要实体PLC才可以验证你的程序。

网友B:
是使用“仿真”、还是使用“实体PLC”试验?仿真应当不需要指定COM口。
可参照2楼的提示。

网友C:
需要安装GX Simulator软件才可以用于仿真,你可能是没有安装仿真软件。使用仿真软件,不需要设置com口,点击梯形图逻辑测试驱动即可

网友D:
请教一三菱编程与仿真软件的使用方法
    谢了

网友E:
请教一三菱编程与仿真软件的使用方法

网友C:
GX Simulator为一个软件包,其基于Microsoft® Windows® 操作系统上运行。
在安装有GX Developer软件的计算机上安装GX Simulator后可实现离线调试。离线
调试功能包括监视和测试本站/其它站的软元件以及模拟外部设备I/O的运行。
由于GX Simulator允许在单一的个人计算机上进行顺控程序的开发和调试,因此可
迅速且容易地检查修改程序。
在使用这些功能之前,必须预先安装GX Developer软件。
由GX Developer所创建的顺控程序可以通过写入GX Simulator进行调试。
当启动GX Simulator时顺控程序将自动地写入GX Simulator。
详细的请参考下面手册:
该手册可在三菱官方网站上下载到。

网友F:
如上面几位朋友所说,这两个软件安装成功后是非常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