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干扰问题吗?

楼主(2010-06-14):
一台海为PLC和两台四方变频器通信,PLC发出运行信号,总是要隔一段时间,变频才会启动,(如,Y0接通,同时发出启动命令,要间隔几秒甚至更长的时间才会启动。Y0断开发出停止命令,有时可以停,有时又停不了)。这是干扰吗?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A:
普通的端子控制?这样干扰的可能要少些

网友B:
先恢复出厂值,简单设变频器参数,看看还有问题吗

网友C:
也可能是通讯设置的原因;
以前也这样?

网友D:
使用串口调试软件监视发出去的帧是否与期望的相符?

网友E: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 属于低频干扰。

网友F:
不知是什么通信方式,不过我认为多数是参数设置问题,可以用人工信号试一下变频器。

楼主:
是用MODBUS通信的,请教一下,设置参数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网友G:
这个因素很多,你要好好查你的线路,再一个变频器参数也有没有问题呢,想到的都有可能,一个个去排除

网友E:
MODBUS通信的物理层还是RS485。
电缆很容易引入干扰的。

网友H:
用 MHM-02A/B 双路高速光电耦合器 高速光栅隔离器 可以将变频器的干扰信号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