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5):
我买了台联想电脑,标称硬盘容量为320G,可是我把CDEF几个磁盘容量加起来才280G左右,什么问题?难道缩水了?

网友A:
硬盘厂家对于容量的计算为 1G=1000M=1000×1000K
而软件厂家对于容量的计算为 1G=1024M=1024×1024K

所以,有差异是正常的。

网友B:
品牌电脑一般会设置隐藏分区,加上2楼所诉,小一些是正常的

网友C:
是的。一个容量的计算问题,另一个就是有隐藏分区做系统还原使用。

网友D:
320G标准的容量应当有297G左右;
你看一下是不是有部分隐藏了;

网友A:
联想还会有一个隐藏分区,用于一键恢复。

楼主:
隐藏分区在硬盘容量中不显示吗?

网友E:
在硬盘管理中可以看到

网友F:
正常啊!历来都是这样的。

网友G:
少这么多可以接受

网友H:
呵呵很正常啊,关键要每个环节计算不一样,1G=1024M  或 1G=1000M问题就要这了,再一个,悄分在区越多,能使用在空间越小

网友D:
隐藏分区用一些软件可以看到;

楼主:
隐藏分区作用是什么,用来隐藏一些不能被删除的程序吗

网友C:
隐藏分区,顾名思义就是不让你看到的分区。用于放生产厂商的系统还原的地方。其实这是一种不好的方式(个人认为)。以前的联想电脑都是给系统盘的,现在估计是为了节省成本,给的都是系统恢复盘,而恢复盘还要依赖这个隐藏分区。

网友D:
这个一般是保存系统文件,当操作系统损坏时可以从这恢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