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5):
要求:
   机械手上下行程40CM,前后行程30CM,夹紧装置最大开口为14CM,最少为2CM,长度为15CM。旋转角度360度,以90度为偏转。即1水平位置,2向上90度,3向下180度,4恢复到1的水平位置。机械手夹起的重量最大为6公斤。
  3个 机械手以120度安装在一个转盘上,旋转对应3个工位。
以上为一个装置,共做6个。所有动作要求重复精度为0.4MM。驱动可以是电机或气动。
如转盘难做,可以改为直线运动。
如我表达的不清楚请电13376661128黎生。

网友A(2010-07-22):
采用什么作主控制器?PLC还是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