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5):
一个编码器每转一周输出250个脉冲数,编码器连接测速辊,测速辊直径为100mm。用S7-200PLC、信捷文本显示器OP320。从机组生产出来的管子压着测速辊(测速辊与管子之间不考虑有滑动)作连续直线运行,当钢管子走过的长度与文本显示器设定的长度一致时PLC输出一个信号控制汽缸电磁阀驱动锯盘装置切断管子,生产中管子是不停运行的,切断一根再到下一根再到下一根连续的。管子运行速度一分钟最快是70-100米,管子运行速度不经常变化,有时会根据工艺要求改变运行速度,此由制管机组决定。要求OP320文本显示器可以设定管长度(最多设定4组管长度)、显示上根管长度、显示管运行速度、根数预置、根数清零等功能。恳请做过这方面程序的朋友帮忙指点。本人QQ:1491145452

网友A:
得编写算术程序啦,先算出辊的周长,再用周长除以250得A,你所要载的长度值除以A得所要计算的脉脉冲数B,当PLC计数的脉冲数等B时载管,计数器复位重新开始。当然不要与显示器的相关程序,实物不在手,程序只人自己编了。

网友B:
标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