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6-15):
我相设计一个电路来控制一个灯的开与关,  一个用于只是关灯,另一个用于开和关,成本又不是太高,(打算用一启动开关和停止开关,加一个继电器)不知能否?请指教?

网友A:
根据以上要求,应该是不可能实现的。
先不考虑只关的开关,单考虑一个开关控制通断的话,就需要3个继电器才能实现。除非使用置位型的开关。但是一旦使用置位型的开关,再去考虑只关的那个开关就存在矛盾了。置位型开关处于闭合状态。那么要实现只允许关闭是做不到的。
要实现的话,也许得做机械锁定,只关开关启动后,强制复位还一个开关。

网友B:
用二个按钮和三个继电器可以实现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因我是一只菜鸟,还请大家多多指教,有个图相赠我就感激涕零。谢谢!!!

网友C:
换个配件,两个停止按扭,一个启动按扭,一个220V的交流接触器就OK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个配件,两个停止按扭,一个启动按扭,一个220V的交流接触器就OK了,

楼主:
能给图吗?我对这有点不对路,谢谢

网友C:
加我QQ,可以画图传给你看!QQ:791913212

网友E:
两个按钮,三个继电器我可以实现!

网友F:
楼主意思 是异地两个开关来控制一盏灯吗????问题不是太清楚 。 两个开关控制一盏灯可用双控开关。

网友G:
这个我真想不出来,除非再加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