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5):
一个编码器每转一周输出250个脉冲数,编码器连接测速辊,测速辊直径为100mm。用S7-200PLC、信捷文本显示器OP320。从机组生产出来的管子压着测速辊(测速辊与管子之间不考虑有滑动)作连续直线运行,当钢管子走过的长度与文本显示器设定的长度一致时PLC输出一个信号控制汽缸电磁阀驱动锯盘装置切断管子,生产中管子是不停运行的,切断一根再到下一根再到下一根连续的。管子运行速度一分钟最快是70-100米,管子运行速度不经常变化,有时会根据工艺要求改变运行速度,此由制管机组决定。要求OP320文本显示器可以设定管长度(最多设定4组管长度)、显示上根管长度、显示管运行速度、根数预置、根数清零等功能。恳请做过这方面程序的朋友帮忙指点。附件有OP32的软件。本人QQ:1491145452

网友A:
哥们,给你个思路。用中断程序,用高速计数器计数脉冲数(注意:普通计数器不行)。测速辊每转一周产生250个脉冲,每转一周,测速辊走的线距离是2πR,用你设定的管长度VD0除以测速辊周长2πR,再乘以250,假设最后的值为L;当高速计数器值=L时开中断,停电机,进行切割,同时高速计数器清零。剩下的自己搞定吧

网友B:
我设计了一个定长切割机,现在公司使用很好.是用台达PLC、HIHECH触摸屏、编码器制作的。你一定要S7-200PLC吗,是公司改造还是毕业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