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5):
如题。。。怎样控制图上右边的二极管由下网上依次叠加点亮,。。。电流控制还是电压控制。。。
其他虚伪的也不多说。。真心的谢谢

网友A:
呵呵,不记得玩了,我顶一下帖子就开溜。

是LED一个接一个亮上去吗?可用于电平指示,好像是电压控制……

网友B:
嘿,有多种方法或者说有多种电路形式,可以完成这个功能的。提一下供参考吧。
如输入0-10V电压信号,每升1V点亮一只发光管,用几个电压比较器电路就可以了。更简单一点,完全用电阻和二极管(稳压管)也可以实现的。
也可以输入开关量信号,每输入一次便点亮一个发光管,用CD4017就可以了。要完成依次点亮,输出电路应有“自锁”功能。或者只给一个开关信号,几个二极管便依次全部点亮为止,在CD4017前加一个NE555振荡器,代替人为给出数个开关量信号。
还有其它更好的方法,一时想不出来……
我不是高手,高手比我的方法更好更多。哈哈。

网友C:
每个发光管依此串电阻,阻值由小到大,直到符合要求就可以.

楼主:
谢谢大家了。。。做好了改装在摩托车上一定很酷啊。。。有个MI感应声音,,运放放大电压信号,灯的高度随音乐音量起伏。。。呵呵

网友D:
以前录音机上的电平指示

网友E:
模拟电路找 到处看看 准有好办法~!

网友F:
用51做想怎样控制皆可

网友G:
你那盒子里面有个电位器    还有一个ADC0801  模数转换IC      对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