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6):
STS静态转换开关,STS静态切换开关,STS静态开关,STS转换开关,STS切换开关,STS开关 型号:HPS-1116、HPS-1125、HPS-1132、HPS-1140、HPS-1163、HPS-11100、HPS-3325、HPS-3332、HPS-3363、HPS-33100
STS静态切换开关(STS静态转换开关)为电源二选一自动切换系统,正常工作状态下,在主电源处于正常的电压范围内,负载一直连接于主电源。在主电源发生故障时,负载自动切换到备用电源,主电源恢复正常后,负载又自动切换到主电源。确保用电设备不断电,从而能够正常工作。
STS静态转换开关(STS静态转换开关)采用先断后通(Break before Make)的切换方式,可以实现不同输入电源之间的不间断切换, 为单电源负载提供双母线供电,如:
- 非并联UPS系统的n+1冗余
- 不同容量UPS系统的n+1冗余
- 不同型号UPS系统的n+1冗余
◇保护功能:
   ■超载保护(选件):当负载超过设备负载的150%时设备将自动关断输出并报警,10秒后自动再次开启;
   ■高低压保护功能:当输入交流低压,超压时,设备会自动转向另一路电源;
   ■智慧检测:当任一时刻,某一路市电断电(含人工切换),设备会自动切换到另一路,免除人工切换或断电的危险;
◇智能报警功能:
   ■当市电断电时,设备会自动启动报警,90秒后自动消音;
   ■当市电超限时,设备也会自动报警,90秒后自动消音;
◇手动切换功能:
   ■两路电源正常时,可随意将负载转向另一路电源供电;
   ■当某路市电断电或超限时,设备会自动锁闭手动、自动切换;
◇自动定时切换功能(选件):可设定单路供电时间,自动切换到另一电源供电,确保两路电源供电之老化程度。
二、技术性能指标:
输入电压: 220±15% / 380±15%;
输出电压: 220±15% / 380±15%;
工作频率: 50Hz/60Hz
断电切换时间: ≤8ms;
切换方式: 自动/手动  先断后合
切换要求: 同步/异步均可切换
负载峰值因数: 4:1
效率: ≧98%
冷却方式: 风冷
最高温升: <60 0C;
允许工作温度: 0-400C
相对湿度: 20 – 90 % (不凝露)
安装高度: <1000 米海拔高度
外形: 机架式/壁挂式/柜式
产品型号,单相16A-400A   三相30A-400A 电话:0574-81959791 联系人 刘先生

楼主:
STS静态转换开关,STS静态切换开关,STS静态开关,STS转换开关,STS切换开关,STS开关型号:HPS-1116、HPS-1125、HPS-1132、HPS-1140、HPS-1163、HPS-11100、HPS-3325、HPS-3332、HPS-3363、HPS-33100

STS静态切换开关(STS静态转换开关)为电源二选一自动切换系统,正常工作状态下,在主电源处于正常的电压范围内,负载一直连接于主电源。在主电源发生故障时,负载自动切换到备用电源,主电源恢复正常后,负载又自动切换到主电源。确保用电设备不断电,从而能够正常工作。

STS静态转换开关(STS静态转换开关)采用先断后通(Break before Make)的切换方式,可以实现不同输入电源之间的不间断切换, 为单电源负载提供双母线供电,如:
- 非并联UPS系统的n+1冗余
- 不同容量UPS系统的n+1冗余
- 不同型号UPS系统的n+1冗余

◇保护功能:

   ■超载保护(选件):当负载超过设备负载的150%时设备将自动关断输出并报警,10秒后自动再次开启;
   ■高低压保护功能:当输入交流低压,超压时,设备会自动转向另一路电源;
   ■智慧检测:当任一时刻,某一路市电断电(含人工切换),设备会自动切换到另一路,免除人工切换或断电的危险;
◇智能报警功能:
   ■当市电断电时,设备会自动启动报警,90秒后自动消音;
   ■当市电超限时,设备也会自动报警,90秒后自动消音;
◇手动切换功能:
   ■两路电源正常时,可随意将负载转向另一路电源供电;
   ■当某路市电断电或超限时,设备会自动锁闭手动、自动切换;
◇自动定时切换功能(选件):可设定单路供电时间,自动切换到另一电源供电,确保两路电源供电之老化程度。产品型号,单相16A-400A  三相30A-400A 电话:0574-81959791 联系人 刘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