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6):
  我想用三菱的FX 2n-48MT PLC 控制三菱的HF-KE系列的伺服电机(配MR-E系列的伺服驱动器),整个系统共有三套电机和伺服驱动器,其中一套用于固定于丝杠上滑块的运行距离和运行速度的控制,另外两套用于旋转机构的转速控制。我想问一下,我是否需要配一台用于定位控制的定位模块,如果需要配备定位模块,在PLC本身产生的脉冲数率能达到要求的情况下我是否就不用再配备脉冲输出模块了。
   定位模块和脉冲输出模块没用过,看产品介绍很糊涂,请用过的前辈帮我介绍一下。
   还有就是三菱的FX1N PLC本身带有简单的定位控制功能,对于我这套系统是否应该选择FX1N系列的PLC。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FX2N是输出2个20KHz的脉冲,只有脉冲指令,没有定位指令
FX1N是可以输出2轴100KHz的脉冲,有定位指令也有脉冲指令
如果是3轴,那用上面的两款,要加一个一个轴的定位模块
三菱还有FX3U、FX3G的可以控制3个轴的,这样就不需要加模块

网友B:
FX2N主机带的脉冲功能不如FX1N的;

网友C:
不要用三菱的...!  用欧姆龙的/

网友D:
应该还是用3U或者3G更划算一点。2个轴用PLC控制,1个轴用模块控制的话,比较麻烦。另外,定位模块的价格很比较贵的。

楼主:
谢谢各位,最后选择FX3U的了,就是价钱贵些!!
谢谢各位,最后选择FX3U的了,就是价钱稍贵了些!!但是总体上比FX2N+定位模块 便宜

网友D:
3U对与你这个系统来说,应该是性价比最高的。好用,方便,便宜。

网友A:
为什么不用FX3G的,这个价格要低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