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问题

楼主(2010-06-16):
各位大侠:
小弟干电气有一段时间了,现在是越来越迷糊。工厂中的供电由6000变380v,用万用表测每相对地电压胃380V,这个读数的路径是不是通过变压器中性点接地而得来的?如果要是变压器二次侧中性点浮空,会不会还有这个电压?而且在单位的48V直流系统中,万用表测正极对地电压的27V负极对地电压为-22V,这又是怎么得来的呢?

网友A:
测得每相对地电压为380V,那变压器二次回路的线电压应该是660V.那个直流系统应该是两个24V串联,然后串联点接地.

网友B:
测得每相对地电压为380V,那变压器二次回路的线电压应该是660V.那个直流系统应该是两个24V串联,但是直流系统不接地的

楼主:
不好意思 说错了 对地测量为220,我主要是想知道如果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用万用表还能不能量出电压,还有就是即使是2个24V串联,如果没有接地,读数又是怎么出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