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求助

楼主(2010-06-16):
一个同事考了我一个问题  一个普通起扭 一个接触器 一个纪电器  问按一下按扭接触器吸 在按一下按扭接触器停  会的老大给发个图谢谢

网友A:
真的能实现吗?如果接触器的常开常闭点是普通的一常开一常闭好像不行

网友B:
一个继电器不行吧!要两个继电器

网友C:
如果用带自锁的按钮,不要继电器也就可以了!

网友D:
有地按钮 带自锁可以实现,按一下闭合再按断开再按闭合。。假如只是一个常开按钮 根据你提供的不可能实现。(继电器不是时间继电器的情况)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6楼画的图很好,但楼主说的是一个继电器。

网友G:
将上图的KM1部分去掉,K1画成KM1,即可.

网友H:
呵~ 我认为就是这样 ~~看图 。
上进才是王道,没人会记得堕落者是谁·

网友I:
上图能达到楼主的要求吗?请你仔细分析一下KM闭合,KA得电吸合,KM吸引线圈上的KA常闭还能接通?KM还能维持闭合吗?

网友J:
楼上的图好像也不行

网友K:
这种功能没有办法逻辑正确的实现,你按按钮所谓的一下是没有办法鉴别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楼上的图好像也不行
不是好像,而是根本不行,和11楼的一样。你们别想用两个继电器能设计出一个按钮的启动/停止的电路来啦。

网友L:
呵呵,大家讨论很热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