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6):
我有一台爱默生EV-2000 45kw变频器带载运行几分钟后报F009(输出欠电压故障),请问各位问题的原因,从替换效果看是变频器的问题。另外变频器该报警的依据是什么?如何检修?

网友A:
应该费下功夫,找到输出欠电压的检测电路,才能知道报警信号来源,采用方法来对治。有此电路图的朋友,希望能上传一下。

网友B:
几个月前修过一台.检测CVD测试点电压好象是2.2V(记不太清了,呵呵)才算正常.如果偏低就会报欠压,用万用表查CVD点分压电阻,滤波电容可以排除故障

楼主:
楼上的老师,请教你提到的CVD测试点是什么?如何在板子上找到,能不能讲的细一点,谢谢!

网友B:
刚查了一下.CVD点是厂家的测试点,在驱动板上面,有印字的.仔细找找.电压2.88V为正常.

楼主:
五楼的老师你好,该电压是什么意思?2.88v是带载还是空载?再次谢谢!

网友B:
CVD是变频器欠压保护的电压取样点,带载和空载区别不大(前提是市电电源容量充足,带负载后变频器进线电压没有明显跌落).忘了提醒你,预充电接触器不吸和或是触头接触不良也会报欠压的.

楼主:
楼上的老师:
你好!CVD点我测了,2.74V。应该没有问题了吧!带载和空载一样。往下不知道如何检修了?

网友B:
你好:
2.74V电压好象低不太多,不过根据你所描述的故障现象还是怀疑取样电压有问题,CVD取样电压支路有一个一到几微法的小电解电容,换掉试一试看能不能排除故障.

楼主:
近几天的检修:
近两天又查了几次,但效果不佳。今天我又从头梳理了一下维修思路:
 首先是带载报输出侧缺相,看了一下变频器输出回路,只有一块带电子互感器的检测板,再无其他回路。所以我个人认为应该为变频器运行中检测到电流异常,或是某相电流异常,被主板检测到并报输出侧缺相。
 其次CVD点应为直流电源部分的一个电源监测点,应为检测直流电源部分是否正常。
 第三我还是怀疑六路驱动中第四、六回路电流要比其他小10mA,导致运行中偏相,变频器报输出缺相,今天已经更换电容但没有效果。
 请各位再出出主意,谢谢!

楼主:
经过更换驱动部分的几个电容后带载试用几个小时没问题。具体原因没弄明白,衷心谢谢上面的几个老师。

网友C(2010-08-15):
我不知道你所说的替换角度是什么意思,是换了一台变频器吗?还是说你手里有备有的板件?
请仔细说明
1.也有可能是霍尔元件的问题,你可以先把插在霍尔元件上的插头拔掉之后用表对应的量3个霍尔元件的好坏,你也可以先把霍尔元件的3根插头,应该是插在电源及功能电路板上的插头拔掉,之后送电,看现象。
2.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电源及功能电路板与连接主控板之间的排线需要仔细检查,如果排线插头有短路的地方也有可能出现误报。
3.运行之中你看母线电压了吗?你用表量输出电压了吗?平衡吗?面板移位键也可以看母线电压,看了吗?稳定之后用钳形电流表测电流了吗?点面板上显示的电流和实际量的电流一致吗?

网友D:
我感觉首先应该说出来变频器
使用了多长时间了

网友E:
不错的检修过程,学习了。

网友F(2010-09-26):
维修技术交流13830812651

网友G(2018-01-09):
回复 网友B:
我的艾默生ev2000也是报poff,驱动和电源的电容更换过了,上电还是显示poff,vcd为2.88付,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