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6):
服务器冗余配置说明
proficy - hmi/scada -cimplicity
概述:
服务器冗余的目的是提供主机停机时的备份切换,将当机的损失降低到最小,保证工程的连续可靠运行。服务器冗余由两台服务器组成:主服务器和备用服务器。备用服务器作为主服务器的镜像,和主服务器运行相同的工程,并同时进行数据采集。当检测到主服务器当机时,备用服务器可以立刻接管数据采集、警报以及其他应用功能,最大程度的降低中断造成的损失。
本实验以cimplicity 7.0为例,详细说明了服务器冗余的配置过程。
基础冗余配置
步骤一: 验证服务器授权
1,cimplicity hmi系统运行在4天模式下。(系统没有进行授权认证,cimplicity hmi软件初始安装后可以使用4天)
2,cimplicity hmi系统完成授权认证。以下条件必须满足:
1)主服务器与备用服务器应该使用相同的硬件与操作系统。
2)主服务器与备用服务器必须运行相同版本的cimplicity hmi(包括服务包和插件)。
3)主服务器必须有有效的开发版授权。
4)备用服务器可有开发版或运行版授权。
5)所有工程内配置的选项,包括server redundancy,必须在两台服务器上安装并授权。
步骤二:检查网络通讯
1,完成此步骤需要以下信息:
1) 主服务器的tcp/ip地址
2) 备用服务器的tcp/ip地址
3) 主服务器的主机名称
4) 备用服务器主机名称
2,使用ping 来检测机器间的通讯功能
使用以下方法进行检测:
1)打开主服务器上的dos命令框。
2) 执行从主服务器到备用服务器的tcp/ip地址的ping 指令
例:ping
3)打开备用服务器上的dos命令框
4)执行从备用服务器到主服务器的tcp/ip地址的ping 指令
例:ping
5) 在主服务器上的dos命令框中,执行从主服务器到备用服务器主机名称的ping指令,验证ping指令返回的tcp/ip地址是备用服务器的。
例:ping
6) 在主服务器上的dos命令框中,执行从备用服务器到主理服务器主机名称的ping指令,验证ping指令返回的tcp/ip地址是主服务器的。
例:ping .
3,检查主服务器与备用服务器上的startup options是否正确配置。
1)打开cimplicity options。
2)选择starup标签。
3) 确认accept connections 被选中。
步骤三:备用服务器配置
在备用服务器电脑上正确配置cimplicity hmi 运行工程的目录
1) 在备用服务器上,使用cimplicity options 停止所有工程的运行。
通过下列操作可完成:
start->programs->cimplicity hmi->hmi->cimplicity options
2) 停止所有正在运行的工程
3) 确定cimplicity 运行工程的路径。路径不得包含空格,并且不得超过27个字符。
警告:不要选择另一个cimplicity hmi工程目录树中的位置。
4) 在指定位置创建目录。
5) 为目录创建一个不含空格的共享名字。用户在主服务器上可通过此目录对工程进行控制。
6) 如果您使用的是windows xp的操作系统或ntfs格式的硬盘存储器,需要配置windows 目录(例. c:\windows 或 c:\winnt),system32子目录(例. c:\windows\system32 或 c:\winnt\system32),共享文件家及在cimplicity 安装目录下的exe子目录(c:\cimplicity\hmi\exe),使得system, network,networkservice和相关用户拥有完全权限。这样,在主服务器上运行cimplicity的用户可以控制该工程。如果权限没有完全开放,主服务器不能开启备用服务器。
7) 在windows xp 或 windows 2003系统中,关闭简单文件共享
关闭简单文件共享的步骤
a) 打开资源管理器
b) 工具->文档夹选项->查看->高级选项
c) 不要选取简单文件共享
步骤四:主服务器和工程的配置
1)在主服务器电脑的工作台中打开工程。
2)在工程属性中不要选取server redundancy选项。
3)开启工程,验证在没有配置冗余的情况下能否正确的运行工程。
4)确认工程可以正常运行后,关闭工程。
5)打开资源管理器,新建一个备用服务器上共享文件夹的网络驱动器映射用来存储cimplicity 的配置文件。名称应该为:\ (例. f:\). 设备名称应该为\\computername\share, 此处computername为主机名称,而非tcp/ip地址。
6)打开 project properties, 增加server redundancy 选项。
7)选则redundancy 标签,computer name中输入备用服务器名称,project path中输入网络驱动器名称。
8)在工作台中点击u pdate configuration 按钮.
备注:
这样可以使得运行数据通过共享文件夹复制到备份服务器。点击该按钮后,在 网络驱动器映射中可以看到文件。如果没有,说明有网络或配置错误.。
步骤五:共享工程
1)在主服务器的工作台中打开工程。
2)点击start。当提示primary and secondary 时只选择primary 。
3)验证只有主服务器打开时,工程能否正确运行。
4)再一次点击run 按钮,这次只选择备用服务器。其他两个选项应该为灰色。
备注:
如果您收到错误报告不允许控制备用服务器。这时您要查看使用的windows用户是否配置密码。在较新的操作系统中,要求远程控制的用户配置密码。
5)检测系统作为热备运行时是否能按期望运行。
此时,系统应该能够正确的运行。
打开系统画面,应显示如下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