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10-06-16):
小弟在学习PLC时有个问题一直不清楚:就是关于位元件组合.假如有如下程序(三菱为例):
LD X0
MOVP K2 K1Y0
LD X1
MOVP K3 K1Y0
END
上程序中多次用到K1Y0,而K1Y0是输出元件.这是否也算双线圈输出?程序中是否允许出现?

网友A:
允许双线圈输出. 跳转. 顺控指令下

网友B:
这种是允许的;

网友C:
语法上面不存在问题,主要是看能否满足要求。
   应用指令,对同一输出元件的多次驱动,与OUT指令不同;因为当执行条件断开时,应用指令不执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小弟在学习PLC时有个问题一直不清楚:就是关于位元件组合.假如有如下程序(三菱为例):
LD X0
MOVP K2 K1Y0
LD X1
MOVP K3 K1Y0
END
上程序中多次用到K1Y0,而K1Y0是输出元件.这是否也算双线圈输出?程序中是否允许出现?
这种情况是允许的,近期论坛上很多大侠都在讨论双线圈输出问题,实际上双线圈只是说同一个线圈在程序中前后出现两次而已,而且其最终状态取决于后面线圈的状态。对于程序来讲,语法上没错误,实际执行上也没错误。一些教程上说尽量避免双线圈,是担心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线圈状态搞不清而已。实际上,如果理解它的动作特点,尽可大胆使用。我在机器上调试过,可行,就是三次、四次出现同一线圈也没问题。比如利用MOV指令多次赋值的星三角电路、灯光闪烁等。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小弟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