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6):
最近在搞组态王通信,我采用的是采集PLC输入寄存器I 和输出寄存器Q,位的状态。这样组态王与PLC 的通信会延迟1~2秒,网上查阅说组态王提高通信速度应该借用V寄存器,在PLC将输入输出寄存器传送到V寄存器,可是不知具体如何修改组态王与PLC程序.比如说数据词典里的I0.0,I0.2,……I1.5。Q0.0,Q0.1……Q1.4。命令语言用bit函数要怎么用,怎么改才能通过V寄存器实现用组态王监控PLC I/O口,急啊,几天要交差了啊

网友A:
PLC(S7-200)   MOVW IW0 VW0
组态王   变量1=Bit(VW0,位号)
然后将变量1链接到你需要Bool变量的地方去。

楼主:
变量1=Bit(VW0,位号)中vw0应该是组态王重新建立的变量吧?定量vw0这个变量时寄存器的名字是不是v0啊,属于short数据类型吧?变量1还是保持原来PLC对应的I/O中???高手,这点还是有点不懂啊~

网友B:
你改下波特率试试,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