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7):
今天不知怎的家里面好多电器都带电了,用的电饭煲、洗衣机,电扇,都有电了

大家能给个解释么?

网友A:
是外壳带电么?
可检查是否接地线断开了。

网友B:
可能是地线本身接地不良,后又与火线短接引起的。
这么多电气,外壳正常情况下都是不会有电的。最多有1个不正常的会带电。这么多带电,只能说明地线上带电,回流了。

网友C:
请问 是不是农村用电,还是城市用电,或线路是否老化,几年了,专业人员安装的吗?

网友C:
一般是没有漏电保护,然后自己拉线,三线插头接错,拔掉就可以了,想知道哪个,就一个一个试吧.

网友B:
楼主可以直接把3脚插头最上面那个脚掰歪,再插上去就可以暂时使用了。不过最终还是要解决地线带电的问题才好。

网友D:
N线与L线接反了。
开关位置

楼主:
三角插座的地线没接,以前也没接呀,用的好好的,就今天刚发现的.......

洗衣机里面的水都有电,电饭煲的锅都有电的........

网友E:
感应电吧用电笔能测出,接上接地线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感应电吧用电笔能测出,接上接地线就好了

网友G:
地线和临线接反了用负荷保险就烧

网友H:
火线跟接地线连上了,接地线断开了

网友I:
检查一下线路.

网友J:
不排出是感应电,看你的电笔灯的亮的情况了,也有可能是漏电

网友K:
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到总接头把零线和火线对调下,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L(2010-08-05):
部分带电就是带电的设备绝缘老化了,一般都是感应电。要么换设备或维修一下,要么把地线接起(老的居民小区一般进户就没地线)。

网友M:
感应电,无所谓的

网友N:
把接地线搞好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