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7):
plc外部的硬件输入电路与梯形图中对应的触点是通过输入过程映像寄存器联系起来的。在扫描循环的输入处理阶段,plc读取i0.0端子外接的输入电路的接通/断开状态。外部输入电路接通时,i0.0对应的输入过程映像寄存器为1状态,梯形图中i0.0的常开触点接通,常闭触点断开,反之亦反。
cpu实际上只知道外部输入电路的通、断,并不知道外部的输入电路是什么触点,或者是多个触点组成的串并联电路。输入模块可以外接常开触点,也可以外接常闭触点。不管外接的是什么触点,在梯形图中,可以使用输入点的常开触点或常闭触点。
如果在plc的外部接线图中,i0.0端子外接急停按钮的常开触点,按下急停按钮,i0.0对应的输入过程映像寄存器为1状态,梯形图中i0.0的常闭触点断开,因此梯形图中应使用i0.0的常闭触点。
如果在plc的外部接线图中,i0.0端子外接急停按钮的常闭触点,未按急停按钮,它的常闭触点闭合,i0.0对应的输入过程映像寄存器为1状态,梯形图中i0.0的常开触点闭合。按下急停按钮,它的常闭触点断开,i0.0对应的输入过程映像寄存器为0状态,梯形图中i0.0的常开触点断开,因此梯形图中应使用i0.0的常开触点。
综上所述,可知i0.0端子外接急停按钮的常闭触点时,梯形图中应使用i0.0的常开触点。
如果在plc的外部接线图中,全部使用常开触点,梯形图与对应的继电器电路图中触点的常开、常闭类型完全相同。建议在一般情况下尽量用常开触点提供plc的输入信号。
急停按钮和用于安全保护的限位开关的硬件常闭触点比常开触点更为可靠。如果外接的急停按钮的常开触点接触不好或线路断线,紧急情况时按急停按钮不起作用。如果plc外接的是急停按钮的常闭触点,出现上述问题时将会使设备停机,有利于及时发现和处理触点的问题。因此建议用急停按钮和安全保护的限位开关的常闭触点给plc提供输入信号。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说的很好.受益

网友B(2013-11-08):
很好,解决了我一直以来的误区

网友C:
学习了,急停严格来讲一般都要常闭,因为涉及到安全问题,比如急停有故障设备就运行不了,如果用常常开,如果线路断了,你按急停就没有用,这样会出事故

网友D:
学习了,很受益!

网友E(2016-02-21):
急停一定要选择i0.0吗,为什么,谢谢

网友F(2016-03-26):
看的多了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G:
受益了,真棒 给你顶一个

网友H:
急停开关只是一个方面,一个设备应当有很多保险措施。

网友I(2017-09-26):
廖老师,您的博客叫什麽名字

网友J(2017-10-27):
原来如此,受教了

网友K:
急停最好不要进PLC,而是直接与电源相连,“急”这个字就是重点,一切运算,处理都是多余,哪怕0.1秒。当然也有的情况直接断电影响更大,所以做电气,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