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物位计_安装

楼主(2010-06-17):
   在容器上选择正确的安装位置对任何非接触式测量技术的成功使用是 很关键的。在销售过程中需要指导用户选择最佳安装位置,遵循使用说 明书中的安装指导会减少服务的工作量。

静态管

一般而言,在测量 “清洁”液位时,尤其是介电常数小于  3  那些流体 时,通常使用静态管、旁通管、或导波管来改善 sitrans lr 300 的性 能。 静态管是在容器内部从顶部到接近底部的原有的或最新制作的管。旁 通管安装在容器的外面,在容器的顶部和底部处进行连接。 当微波在一个金属管中传播时,波束的传播会受到限制,会集中更多的 能量射到介质表面,从而得到更强的回波。管中的液体一般是静止平坦 的,形成一个理想的反射表面,消除了许多会降低回波置信度和液位测 量可靠性的其他影响因素。所以,当监测清洁的自由流动的液体时,把 仪表安装到现有的容器静态管或旁通管中,而无需考虑其他可能的安 装位置。如果没有静态管或旁通管,考虑使用一个导波管天线延伸到容 器的底部。 如果用户要安装他们自己的静态管,必须确保把任何内部焊缝或疤痕 产生错误回波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最好的措施就是把管子切地很平整, 通过外部联接套管进行紧密连接。然后,联接套管被焊接到两个静态管 部分的外面。

低介电常数介质和静态管
采用静态管的应用中当测量低介电常数介质时,雷达仪表可能会检测 到容器的底部而不是液体的表面。这经常会发生在当液位在 40cm 或更 浅时。折射板来解决测量容器底部时发生的问题。折射板呈 45°  焊接在 静态管底部。当微波信号传到折射板时,信号会折射进入容器而不会作 为虚假回波返回到雷达仪表。所有静态管应用应该使用首波算法。

管嘴和人孔
第二个最佳的选择是任何位于容器直径三分之一或半径的二分之一距离之间的位置。在这一点 上经常会发现管嘴、带螺纹的管嘴或人孔盖。管嘴尺寸区别很大。大直径 且高度小的管嘴比高且小直径的管嘴要好。管嘴的最小内径是  50mm   (2),最佳直径是 150mm (6) 或更大。当在人孔上安装雷达仪表时,记住 在容器上安装它的规则 (看下面)。长的人孔会引起与平顶或半球形容器 相同的问题。人孔相当于大容器顶部的一个小容器。在人孔上安装时一定 要遵循偏离中心位置的安装原则。 天线的选择必须匹配管嘴的高度。杆式天线上部的笔直部分的底部和喇叭 天线的底部必须在管嘴的末端以下伸入容器内至少 10mm。这一措施可以 消除来自管嘴的任何干扰。要得到适当的深入长度,可选择带  100 mm、150 mm、 200 mm 或 250mm 的屏蔽段的杆式天线或使用导波管和喇叭 天线。最后一个能得到合适的深入长度的方法是使用 ptfe 天线延伸段和 一个不带屏蔽的杆式天线。

               罐顶形状

安装位置遵循  10:1  原则。传感器需要安装在离罐壁十分之一与罐高的位 置。例如:如果容器高 10 米,那么安装雷达仪表时要离开容器壁一米。 一个雷达液位计安装在在一个平顶容器的顶部中间位置时,会收到第一回 波和可能从侧壁路径返回的间接回波,这取决于高度和直径。中心安装对 短或大直径容器没有问题,但是,对于窄、高容器却会出现问题。 雷达液位计安装在圆锥形或抛物线形顶部的中心位置时,除了产生间接回 波,还会受到多次回波的影响。多次回波可能比真正回波的幅值还大,因 为顶部可以集中多个回波。解决方法是使用首波算法和较低的液位设置。 不管顶部的形状,如果仪表安装在中心,当容器物位低时,您就会看到回 波图型有两个靠得很近的峰。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雷达液位计就不能准确 地稳定地标识回波的位置,甚至在液位没有变化时,液位的读数也可能波 动。解决方案是:使用首波算法和一个较小液位设置或者更换仪表安装位 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