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7):
切粒机时plc控制的,切粒机循环泵不经过plc,硬件控制《原因是流量计坏了后,改造的。》现在工艺上要在车间一套dcs系统上显示切粒机开停信号和循环泵开停信号!求各位老师发个图来,急!!!!

网友A:
利用电气控制回路的触点可以不?

网友B(2010-07-22):
可以实现,贵公司用的什么系统。将现场设备的状态信号(已开、已停、故障等)连接到DCS系统DI卡件备用通道(应该都能会有预留的备用点),那就可以在DCS画面直接添加进去,显示设备状态咯。

网友C:
楼主,我感觉你说的第一句话就不对了。[切粒机时plc控制的,切粒机循环泵不经过plc]
你这个切粒机是用PLC控制,那循环泵是如何控制得
你如果想把切粒机的整套设备全用DCS控制的话,那你必须先把你的循环泵用PLC控制
再说了,你的PLC是什么牌子的,总输出是什么信号
还有,你的DCS是什么系统。

网友D:
同意2楼的,
真接把"切粒机开停信号和循环泵开停信号"接入DCS的DI卡件,就行了

楼主(2010-09-24):
呵呵,前段时间忘上论坛了,我用了个笨办法,直接在浙大的dcs上加了个363卡,没连plc。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