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

楼主(2010-06-17):
最近电脑发热厉害
买来的效果不好
想做个散热器,(笔记本的)
找两个小风机是台式机电源上的
现在的问题是没有怎么大电源怎么办
风机是DC 12v   16A         还有一只是DC12V  20A

网友A:
找个220变12的变压器,注意功率匹配,我的是直接买了两个220V的插上就OK,最好不要增加笔记本电源的负担。

网友B:
台式机电源上的小风机这么大功率,弄错啦吧

网友C:
怎么这么大电流?

网友D:
1.6   2.0a 吧。 也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