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7):
车间高度是5米,车间面积是100平方米,要求到地面的光照强度是150克勒斯 ,请问用日光灯的话应用多少总功率,用强光灯的话用多少功率。望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大哥,是勒克斯。。。具体怎么算我不知道,不过应该有很多数据会影响结果吧,一般家庭室内人造光的光照强度=100左右。

楼主:
对不起我没有写对,但对方的要求是最低光照强度150勒克斯不超过200 勒克斯,材料的反射率、透射率、吸收率等等都要考虑进来。

网友A:
对嘛,看这样子似乎要求挺高。估计得买测光器才行,或者弄个相机测光试试?可以安装小功率的灯,多装几组,比如安装4组,分别8盏灯一组、4盏灯一组、2盏灯一组、1盏灯一组,分散安装,4个开关控制,就可以根据要求启动所需要的盏数了。具体还要看你整个空间需要安装多少灯来决定。或者2组,一组1盏,另一组2盏。根据测量结果,换大或者换小功率。

网友B:
找本专门算照明的书看一下

楼主:
现成的买不到,哪位大侠说一说具体的计算方法用多少总功率再进行灯具的安排位置,对方是外资单位,要求是挺高的、我以前没有搞过。

网友C:
要求到地面的光照强度是150克勒斯

单位容量为30W/平方米.

网友C:
E=光效/受照面积(勒克斯Lx)
普通照明灯泡.光效7~19(lm/W)
荧光灯。光效27~67(lm/W)
荧光高压汞灯。光效32~53(lm/W)

楼主:
是根据什么计算出以上的数据的呢?

网友A:
请问一下7楼,受光面积包括侧面墙壁和天花板吗?

网友C:
不包括,灯具离开墙壁1M以上。

网友C:
数据不是计算的,是查手册的

楼主:
我查电工计算手册的结果与你的数据有差别它是日光灯10·1W/平方米,汞灯是5·7W/平方米相差蛮大的我不可能为了它特地买一个测光仪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