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7):
       每台电脑的硬盘中都会有一些不适合公开的隐私或机密文件,如个人照片或客户资料之类的东西。在上网的时候,这些信息很容易被黑客窃取并非法利用。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对重要
文件加密
,下面介绍几种常见的加密办法。(建议你采用第五种加密方法)
加密方法一: 利用组策略工具,把存放隐私资料的硬盘分区设置为不可访问。具体方法:首先在开始菜单中选择“运行”,输入gpedit.msc,回车,打开组策略配置窗口。选择“用户配置”->“管理模板”->“windows资源管理器”,双击右边的“防止从“我的电脑”访问驱动器”,选择“已启用”,
图纸加密
然后在“选择下列组合中的一个”的下拉组合框中选择你希望限制的驱动器,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这时,如果你双击试图打开被限制的驱动器,将会出现错误对话框,提示“本次操作由于这台计算机的限制而被取消。请与您的系统管理员联系。”。这样就可以防止大部分黑客程序和病毒侵犯你的隐私了。绝大多数磁盘
加密软件
的功能都是利用这个小技巧实现的。这种加密方法比较实用,但是其缺点在于安全系数很低。厉害一点的电脑高手或者病毒程序通常都知道怎么修改组策略,他们也可以把用户设置的组策略限制取消掉。因此这种加密方法不太适合对保密强度要求较高的用户。对于一般的用户,这种加密方法还是有用的。是一款好的
防泄密软件

加密方法二: 利用注册表中的设置,把某些驱动器设置为隐藏。隐藏驱动器方法如下:在注册表的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 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explorer中新建一个dword值,命名为 nodrives,并为它赋上相应的值。例如想隐藏驱动器c,就赋上十进制的4(注意一定要在赋值对话框中设置为十进制的4)。如果我们新建的 nodrives想隐藏a、b、c三个驱动器,那么只需要将a、b、c驱动器所对应的dword值加起来就可以了。同样的,如果我们需要隐藏d、f、g三个驱动器,那么nodrives就应该赋值为8+32+64=104。怎么样,应该明白了如何隐藏对应的驱动器吧。目前大部分磁盘隐藏软件的功能都是利用这个小技巧实现的。隐藏之后,windows下面就看不见这个驱动器了,
图纸加密
就不用担心别人偷窥你的隐私了。 但这仅仅是一种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的加密方法。因为一个电脑高手很可能知道这个技巧,病毒就更不用说了,病毒编写者肯定也知道这个技巧。只要把注册表改回来,隐藏的驱动器就又回来了。虽然加密强度低,但如果只是对付一下自己的小孩和其他的菜鸟,这种方法也足够了。
加密方法三: 网络上介绍加密方法一和加密方法二的知识性文章已经很多,已经为大家所熟悉了。但是加密方法三却较少有人知道。专家就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利用windows自带的“磁盘管理”组件也可以实现硬盘隐藏!具体操作步骤如下:右键“我的电脑”->“管理”,打开“计算机管理”配置窗口。选择“存储”->“磁盘管理”,选定你希望隐藏的驱动器,右键选择“更改驱动器名和路径”,然后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删除”即可。很多用户在这里不敢选择“删除”,害怕把数据弄丢了,其实这里完全不用担心, windows仅仅只是删除驱动器的在内核空间的符号链接,并不会删除逻辑分区。如果要取消隐藏驱动器,重复上述过程,在这里选择选择“添加”即可。 这种方法的安全系数和前面的方法差不多,因为其他电脑高手或者病毒程序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把你隐藏的驱动器给找回来。
前面三种加密方法都是利用windows自身附带的功能实现的,加密强度较低,不太适合商业级需要。下面再介绍几种绝对安全的加密方法。
加密方法四: 利用winrar可以绝对安全地为你的数据加密。大家一提起winrar,总是会想到它强大的压缩功能,其实,winrar的加密功能同样很强大。 winrar采用的是单向加密,而单向加密是不可能被破解的。因此,如果我们需要保护隐私,只要把这些隐私文件压缩成一个包,并且加上密码,就绝对安全了。任何黑客和电脑高手都不可能窃取到你的隐私。 用winrar加密虽然绝对安全,但是加密速度很慢,而且每一次使用都要***,然后再加密,比较麻烦。因此,加密方法四仅适用于对加密强度要求很高的用户。
加密方法五: 利用商业级
加密软件
进行加密。这种加密方法也是绝对安全的。这一领域的代表性软件有pgp和核盾数据卫士。这两种软件都可以免费从网上找到。pgp采用的是虚拟磁盘技术,其特点是用一个大文件模拟一个硬盘驱动器,读写过程中对数据流进行加***。核盾数据卫士则是直接对硬盘物理扇区进行加密,可以写保护硬盘分区、加密隐藏硬盘分区、锁定usb和光驱等世界首创的强大功能。这两种软件的技术原理虽不同,但安全性和加***速度都是可以让人放心的是一款比较好的
防泄密软件
。比较适用于个人和企业级用户。核盾数据卫士破解版下载网址(在迅雷里面搜,多得很) 专家提醒:没有任何加密方法可以代替用户自身良好的电脑使用习惯。为了防止你的隐私泄漏,上网之前应当用上面介绍的加密方法保护好你的隐私资料,上网过程中不要轻易点击看上去比较怪异的网址。(建议你采用第五种加密方法)

网友A:
有点麻烦,不过,我电脑上也没什么不能见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