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按钮的用途

楼主(2010-06-17):
LAY3-11ZS/1蘑菇头(自锁式)停止按钮只能用于紧急停止吗,不能用于普通的停止操作吗?

网友A:
应该能用,只是频繁操作使用感觉不到麻烦吗?

网友B:
自锁式按钮,用于一般的停止,也是可以的。
其好处是,在停止按钮未复位时,按下起动按钮无效;
但又如楼上所说,操作太频繁的话,会增加麻烦;所以,可用于不太频繁的停止操作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