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拖二

楼主(2010-06-17):
变频器一拖二,怎么才能在第一台达到50HZ时,变频器启动第二台,是用时间继电器吗?然后再利用压力反序停止

网友A:
有的变频器自己有延时功能,不用延时继电器,没有的要用。其他的对的,要用压力反序停止

楼主:
我的意思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两个功能

网友B:
前面的问题,不经过PLC什么实现?后面的那个问题更看不懂

网友C:
貌似我们有做这个哦

http://www.xmsmart.net

网友D:
用变频器自带的继电器端子控制就可以,设置一下参数就行了,那个变频器都有的频率检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