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PLC除陈L1\N外输入输出须别接电源吗

楼主(2010-06-17):
(无正文)

网友A:
是的,输入要24vdc;输出串电源,具体看资料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网友C:
L/N是PLC的供电电源;
下面的DC24V电源是PLC对外提供的,可以做为输入点的电源使用;

网友D:
楼上说的对,PLC看说明书,千万别弄烧了
http://www.jc-inverter.com/

楼主:
那么输出呢能说的明白点吗小弟刚出道不懂 谢谢

网友E:
PLC自带的24VDC电源主要是给传感器供电的,而PLC的输入要另外接24VDC,一般用24V的开关电源。

网友C:
输出的DC24V你可以不用,用外部的开关电源的DC24V;

楼主:
那输出怎么搞

网友F:
欧姆龙的输入还要串联电源吗?
我现在用的是三菱,不需要, 没用过欧姆龙的额, 请高手指教。

网友G:
你把 下方的 — 端子接入上方的COM0 ,在把 + 端子引出线连 接00 — 10 这就是输入端  。。输出就是继电器输出 COM0对用00. COM1对用01 .COM2对用02.03.COM3对用04.05.06.07

楼主:
楼上所说我知道的我是说输出要串220V电源吗还是它本身就可以驱动220V的负载请指教

网友C:
继电器输出的只是一个触点,AC220V负载不大可以直接驱动;

楼主:
那输出要电源吗

网友H:
输出应该要串220V电源,不知道对不对,我也是刚接触!

网友I:
保险点 接一个固态继电器 用固态继电器来带220的设备 烧就烧固态的 不影响PLC

网友C:
呵呵;PLC输出的只是一个继电器的触点,就像你家里电源的开关一样,你灯要想亮,肯定是要有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