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求助

楼主(2010-06-17):
我们厂有一台推床.在手动操作时,点击面板上的按钮不能动作,其按钮的动作在plc中的输入为上升沿触发信号(x18),连接电脑在线运行观察程序,发现其所在的步骤中其他的常开触点都已带电,上升沿触发触点(x18)在按钮动作时候也能够带电,就是后面控制的线圈(M7024)不能带电动作,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查谁让M7024复位
PLC是在运行方式吗

网友B:
检查是否其它地方有输出M7024

网友C:
M7024也是动作一个扫描周期
按钮是控制什么具体动作,对应是哪个输出点,看下这个输出点的控制条件

网友D:
什么型号的PLC,X18的输入点?
先把双线圈的可能性排除掉,
再把X18的上升沿去掉,看看按下去会是什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