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8):
我公司门口有一室外亚克力的广告牌 里面装有300根荧光灯作为夜间照明用,用的是一拖二的电子整流器。供电方式为三相电源平均分配负载。三相负载电流均衡,但是N线有40A电流。我感觉很奇怪难道是电子镇流器产生谐波造成的,请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关注专家的意见

网友B:
应当是电子镇流器谐波造成的。

网友C:
三相电源如果是纯阻性的平衡负载,零线电流是为0的,如果是感性或容性的,那么就会导致轻微的负载不均衡而漂移,出现零线需要维持相位正常而产生电流的现象。

[三个单相负载放在一起]这种意思为3个负载挂在同一相上,这个时候串联电路中处处电流相等即相零两线电流相当,但在三相回路中不适用。

3相电力中,如果保证3相负载的绝对平衡,那么将3条相线经过负载后接入到零线中,此时零线绝对无电流。

就如同这么说,比如你每一相接一个电阻(的一端),他们的另一端全部接在零线上,这个时候接通电源,当他们负载稳定之后,3相的每一相电流应当一样。

这时切断零线,他们仍可以继续运行,并且三相电流不变。同时他们3个电阻的交点(零线)与任何一条相线的电压为220V

也就是说没零线他们一样可以用

零线即中性线,是电力系统中的中性点,在发电机中也是绕组的中性点,在变压器辅助线圈(通常为低压输出端)端,中性线已经严格而且良好的接地,即保证中性线对地电压为0,如果三相负载平衡中性线也不该有电流。

中线线就是为了保证3相平衡而使用的,假设3相中只有1相负载了1A,那么零线电流为1A,如果3相中的2相电流各为1A,那么零线电流为1.41A,如果三相负载均衡,零线无电流。

电流从A相线通过A相的负载流到中性点再流到B相(或C相)的负载上,再流入B相线,这样构成一个回路,由于AB两负载的功率相同即容量相同,电流相同电阻相同,然后C相也是如此的话,那么就决定了他们的3负载之交点会呈中性,无电流。
量一下每相电流是否相同

网友D:
灯是220伏的吧!三个三相220伏,零线上当然有电咯!

网友E:
谐波造成的

网友F:
应该是谐波。。。

网友G:
应该是谐波

楼主:
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H:
在零线中串接电抗器,能有效降低谐波电流。有一水力发电厂,当三相电流平衡时,测得零线电流为线电流的50%,高达100A,零线过热烧毁过几次。后串接电抗器后,将零线电流抑制于15A以下。如果电抗值取值合适,零线电流还能进一步降低。
此结论是:电抗器有很好的抑制谐波电流的能力。

网友I:
学习了。刚刚了解到。看看论坛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零线中串接电抗器,能有效降低谐波电流。有一水力发电厂,当三相电流平衡时,测得零线电流为线电流的50%,高达100A,零线过热烧毁过几次。后串接电抗器后,将零线电流抑制于15A以下。如果电抗值取值合适,零线电流还能进一步降低。
此结论是:电抗器有很好的抑制谐波电流的能力。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觉的这个方法应该不错。产生谐波的原因可能与我使用的低端的镇流器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