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

楼主(2010-06-18):
农村家电下乡,电机杂草机用了一端时间,一带负荷就烧保险,我查电机端子排线松,处理后还不好,我还成断路器不跳但带不起,看电容也是好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考虑是不是功率因数小,在220V靠电机在加一个电容可以吗,谢谢

网友A:
不带负载时用钳形电流表钳一下空载电流就事论事清楚了.

网友B:
是三相还是单相电机

楼主:
单相电机

网友C:
换断路器带不起是什么意思呢?
烧保险丝的话,很可能过载了,开起来测一下电流,包括空运行时的,已经工作时的。如果到一定时候机器电流过大,就说明确实过载。
先看一下保险丝型号是多少,再看看电机额定电流是多少,是否匹配。
一般保险丝电流值≈2倍的电机额定电流。
在不运行的情况下,用手转一下轴,看看有没有卡住、或轴比较紧的现象。
把输出的主回路所有接线端子都从新锁一遍。

网友D:
先查一查线圈是否正常,电容器容量有无变小(要对比量),再考虑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