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CIMR-GB7

楼主(2010-06-18):
请教各位:风扇怀了,更换新的风扇,因买回来的风扇上面的插头与原先的不符只能把风扇上的插头剪下来 ,请问变频器接风扇的插座的3个端子哪个24V+、24v-、接地?

网友A:
不是接地吧,其中一条是运行检测线,通过板上看得出是哪条的

网友B:
这三根线是:红(24V+)、黑(24V-)、黄(状态检测),如果没有临时三线风扇时,可以把黄线对应的针脚和黑线对应的针脚短接,然后插上,0K!

楼主:
呵呵,有学到了东西,谢谢。

网友C:
呵呵;线的颜色倒不一定都是一样的;

楼主:
呵呵,对了,这个风扇的插头是黑、红、蓝。

楼主:
谢谢各位,果真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