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8):
电动调节阀的使用和维修
1安装使用注意事项
新设计、安装的控制系统,为了确保
调节阀
在开车时能正常工作,并使系统安全运行,新阀在安装之前,应首先检查阀上的铭牌标记是否与设计要求相符。同时还应对以下项目进行调试。
基本误差限;全行程偏差;回差;死区;泄漏量(在要求严格的场合时进行)。
如果是对原系统中调节阀进行了大修,除了对上述各项进行校验外,还应对旧阀的填料函和连接处等部位进行密封性检查。调节阀在现场使用中,很多往往不是因为调节阀本身质量所引起,而是对调节阀的安装使用不当所造成,如安装环境、安装位置及方向不当或者是管路不清洁等原因所致。因此电动调节阀在安装使用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1)调节阀属于现场仪表,要求环境温度应在-25~60℃范围,相对湿度≤95%。如果是安装在露天或高温场合,应采取防水、降温措施。在有震源的地方要远离振源或增加防振措施。
(2)调节阀一般应垂直安装,特殊情况下可以倾斜,如倾斜角度很大或者阀本身自重太大时对阀应增加支承件保护。
(3)安装调节阀的管道一般不要离地面或地板太高,在管道高度大于2 m时应尽量设置平台,以利于操作手轮和便于进行维修。(4)调节阀安装前应对管路进行清洗,排除污物和焊渣。安装后,为保证不使杂质残留在阀体内,还应再次对阀门进行清洗,即通入介质时应使所有阀门开启,以免杂质卡住。在使用手轮机构后,应恢复到原来的空档位置。
(5)为了使调节阀在发生故障或维修的情况下使生产过程能继续进行,调节阀应加旁通管路。
同时还应特别注意,调节阀的安装位置是否符合工艺过程的要求。
(6)
电动调节阀
的电气部分安装应根据有关电气设备施工要求进行。如是隔爆型产品应按《爆炸危险场所电气设备安装规范》要求进行安装。如现场导线采用sbh型或其它六芯或八芯、外径为φ11.3 mm左右的胶皮安装电缆线。在使用维修中,在易爆场所严禁通电开盖维修和对隔爆面进行撬打。同时在拆装中不要磕伤或划伤隔爆面,检修后要还原成原来的隔爆要求状态。
(7)执行机构的减速器拆修后应注意加油润滑,低速电机一般不要拆洗加油。装配后还应检查阀位与阀位开度指示是否相符。
2常见故障部位及原因分析
调节阀工作性能的好坏会直接影响整个调节系统的工作质量。由于调节阀在现场是与被调介质直接接触的,工作环境十分恶劣,因此容易产生各种故障。在生产过程中,除了随时排除这些故障外,还必须进行经常性的维护和定期检修。尤其是对使用环境特别恶劣的调节阀,更应重视维护和定期检修。
不同形式的调节阀,其故障及其产生原因是不一样的。现以*仪表总厂生产的直行程
电动调节阀
为例,说明电动调节阀的一般故障及检修方法。
2.1伺服放大器
伺服放大器正常工作状态时:
(1)无输入信号时,不应有输出电压。
(2)开环死区电流≤160 μa(ⅱ型为100 μa)。
(3)输入信号>240 μa(ⅱ型为150 μa)时,输出负载电压为205~220vac。
(4)输出电压基本对称。
若伺服放大器工作不正常,则各部分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
(1)前置磁放大器
①无信号输入时,双拍磁放大器输出通过电位器w101可调至零。不能调零则可能是:
a、变压器w101脱焊或损坏。
b、电阻r110、r111和电解电容c101、c102虚焊或脱焊。
c、二极管d105~d108虚焊或损坏。
d、偏移电流不正常。
e、交流绕组不对称。
②有输入信号,但无输出或输出不对称可能是:
a、变压器b301供交流绕组电流的次级端电压不对称。
b、电阻r110和r111的阻值有变化,电解电容c110、c111损坏。
c、交流激磁绕组短路。
d、二极管d105~d108中有个别管损坏或虚焊。
(2)触发器有输入时,其中一侧触发器在示波器屏幕上应有脉冲信号,改变输入信号极性,则另一侧触发器有脉冲信号。两组触发脉冲个数和幅值应基本相同。否则有以下几种情况。
①无输入信号(前置磁放大器在正常工作状态下),输出端有触发脉冲,可能是:
a、有触发脉冲输出一侧的三极管损坏,或者是c、e极虚焊。
b、电阻r204、r205、r208、r209阻值有变化。
②有输入信号,输出端无触发脉冲,可能是:
a、无输出脉冲一侧的三极管、单结管损坏。
b、无输出脉冲一侧的脉冲变压器初级或次级断路或短路。
c、无输出脉冲一侧的二极管(d207或d208)短路。
③输出触发脉冲不正常有以下几种现象:
a、无信号时两组触发器有脉冲输出,加信号后又都正常,可能是电解电容c202或c203虚焊。
b、开始触发器两侧输出都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输出脉冲逐渐消失,可能单结管有问题。
c、输出出现正、负脉冲,可能是二极管d207、d208被击穿或虚焊。
③输出触发脉冲不正常有以下几种现象:
a、无信号时两组触发器有脉冲输出,加信号后又都正常,可能是电解电容c202或c203虚焊。
b、开始触发器两侧输出都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输出脉冲逐渐消失,可能单结管有问题。
c、输出出现正、负脉冲,可能是二极管d207、d208被击穿或虚焊。
(3)经过上述检查和维修,在控制回路无故障情况下伺服放大器应能正常工作。否则有以下两种情况:
①无输入信号时,有输出电压(电压接近220vac)则可能是:
a、可控硅scr1、scr2损坏。
b、电容c301、c302被击穿。
②有输入信号时,无输出信号或输出电压偏低,则可能是:
a、二极管d301~d308中有被击穿的。
b、可控硅scr1、scr2损坏。
2.2调节阀
当输入4~20 ma信号时,调节阀阀杆能在额定行程内随信号变化而上、下移动自如。如不能正常动作,可能有以下故障:
①操作手轮感觉异常
a、感觉太轻,可能是手轮卡销脱落或断裂。
b、感觉太重或旋不动。减速器内有异物卡塞;阀芯与衬套或与阀座卡死;阀杆严重弯曲。
②输入4~20 ma信号,调节阀不动作。
a、系统接线有误。
b、电机分相电容cd损坏。
c、电机接线开路。
d、阀芯脱落或阀杆断裂(此时执行机构有动作)
③输入4~20 ma信号,
调节阀
走不完额定行程。
a、差动变压器位置未调好。
b、二极管d701~d712中有个别损坏。
c、三极管bg701损坏。
(4)现场使用时的其它故障。
①阀震荡、鸣叫。
a、灵敏度调得太高,执行机构产生振荡。
b、流体压力变化太大,执行机构推力不足。
c、调节阀选择大了、阀常在小开度工作

摘自:上海创新阀门厂
http://www.shcxfm.com
021-36036161

网友A:
顶!
我顶!
我再顶!
我用力顶!
我很用力顶!
我非常用力顶!
我用尽全力去顶!
就算鞋子烂也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