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

楼主(2010-06-18):
PID调节中超调量非常大,而且一直稳定不下来怎么办

网友A:
看看比例度、积分时间设置是否过小,微分时间是否过大。此外还可检查下检测信号的波动情况及调节阀动作是否正常。

网友B:
增加比例度(减小比例)、积分时间加大,微分时间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