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8):
小弟有一个方案,需要通过图像处理系统判断一块产品的位置,图像处理系统数据是以太网接口,然后通过水平多关节机器人根据每次不同的偏移量自行调整角度和位移,然后将产品抓取,我原来从没用过机器人控制器和相关软件,不知道该方式是否可行?或者是否有将机器人相关控制做成高级语言的可供自己二次开发的呢?
哪位大侠是否有相关控制器、机器人编程或应用实例等资料发给我啊?任意厂家的都可以,这里谢谢了,我的邮箱是wxun8262@163.com

网友A:
现在的机器人大部分都是高级语言,楼主是要自主开发机器人对吧?

楼主:
不是自己开发,只是想在现成机器人的基础上做二次开发

网友B:
这个思路肯定是可以的。建议你可以直接向机器人销售商索取编程资料,这对它们没有害处,因为只有这样你才可能购买其产品。

网友C:
奥地利KEBA机械手控制系统。
有三足抓取机械手等此类作用的案例。
发你邮箱个视频参观下。

网友D(2010-08-11):
深圳市众为兴数控技术有限公司现面向市场推出国内首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SCARA工业机械臂产品,可以广泛应用在流水线工位搬运、帮助员工从重复、简单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从事更高端的工作;若有兴趣进行技术方面的项目合作可以直接与事业二部杜生联系

网友E:
SUS苏州主要是代理日本IAI电缸、机械手产品。包括水平多关节
IAI电缸、机械手系列在全球同等行列中,占有极高的市场占有率,约60%。IAI品牌已深入各个自动化设备供应商中,为其提供高效的自动化设计方案。
IAI电缸即配备滚珠丝杠、直线导轨和AC伺服马达的高性能电动缸。种类多样,滑块型,拉杆型,旋转型,夹爪型,行程30毫米至4米不等。具有气缸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1.可进行多点定位和加速度的变更,无需外配SENSOR.
2.具有推压功能,力度可控,可以避免冲击
3.区域输出,在设定位置输出信号,无需外置SENSOR.
4.节能环保,和气缸相比将节约80%的用电量。
5.操作简单,配有位置型控制器和可编程控制器
6.使用寿命长,行程可达5000公里至10000公里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双阳路创投工业坊25A
电话:0512-87173336-8002
传真:0512-87173339
Email: kipow@sussz.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