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8):
我公司有一台给料机用的ABB变频器,电机是1.5KW的。该变频器的输入端直接接着一个空气开关的下端口,输出侧直接接电机。但是现在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电机运行半个小时后,空气开关就跳闸了。反复几次都是这样,在跳闸时我们检测到的电流也不大,只有2.7A,开关整定的是4A。一开始我们怀疑是空气开关不好,但是换了一个后故障依旧。后来我们把变频器甩掉,直接用空开启动电机,电机未再发生跳闸故障。请问各位高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你说的空气开关,是不是带漏电保护功能的?请换用普通空气开关,或换用变频器专用型漏电保护器。

楼主:
不带漏电保护功能,是施耐德的那种带过热保护型的电动机专用空气开关。

楼主:
顺便还要向咸老师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施耐德ATV71变频器在宏设置中对其中一个端子AI2的说明是“给定求和2”,不明白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咸老师能在百忙中给予解答,本人将不胜感激。

网友A:
ATV71未用过,也未找到说明书.有用过的朋友,给解答一下吧.
让我先猜一下,变频器的频率给定有多个方式,如0-10V,或4-20mA.也有两路信号合并,作为给定频率信号的.输出结果可以是两信号的相减,或相加;或两信号的比例不同,有主从关系等.给定求和,是否是输出频率决定于两给定信号之和?

网友B(2010-08-05):
楼主你那问题解决了吗
等您分享经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