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8):
操作及面板说明

工作方式选择开关:
可分为:双面分齿 展成 单面分齿三种工作方式。它与展成速度选择开关(粗磨1、粗磨2、精磨)共同组成“双面分齿粗磨、双面分齿精磨、单面分齿粗磨、单面分度齿精磨”等九种不同工作方式供选择。操作者可根据单个工件磨削量不同灵活选择磨削方案。显示屏左下角显示其组合工作状态。
启动(循环)开关:
启动机床正常运转。若机床刚刚送电,请确定工作台必须在零位。否则,机床不能启动,屏幕右下方提示“请先回零”。按一下“回零”按钮,机床将自动返回到工作台零点。(手动时,工件连续回转。校准顶尖时使用)。
停止(循环)开关:
工作台运行期间可随时按此按钮停止。“回零”期间若发现运行异常也可按此按钮停止。
回 零:
一周磨削完成后,卸下工件,按此按钮,则工作台快速自动返回零点。(手动时,点动工作台向右。)
清 零:
分度计数清零按钮。(手动时,点动工作台向左。)
展成速度选择旋钮:
粗磨1 粗磨2 精磨  三种选择。
它与工作方式选择开关(双面、展成、单面)共同组成“双面分齿粗磨、双面分齿精磨、单面分齿粗磨、单面分齿精磨”等九种不同工作方式供选择。操作者可根据单个工件磨削量不同灵活选择磨削方案。显示屏左下角显示其组合工作状态。
三种磨削速度可在显示屏“速度设置”画面中随意设置,操作者可根据批次工件磨削量及机床状况合理设置,以达到加工数量及加工精度的完美挈合。
手动功能:自动方式下,按“回零”按钮,再按显示屏左下角alm键,显示屏右下角显示“手动”字样,即进入手动功能状态,可实现如下操作:工作台左右点动,机械零点设置,工件连续回转。
工作台点动向左:即“回零”按钮。
工作台点动向右:即“清零”按钮。
工件连续回转:即“启动”按钮。用于校准顶尖。
机床初次上电,按“回零”后,若工作台不在零点位置,可进入
机械零点设置:按“↑”“↓”进入机械零点设置画面,按alm键,显示屏右下角显示“手动”字样,进入手动功能状态。点动“回零”或“清零”按钮,将工作台点动至零点位置,按住操作面板左下角“停止”按钮,同时按一下显示屏clr键,显示屏“机械零点设置”后面的数字显示“000000”,机械零点设置完成。
运行 报警指示灯:
主控系统运行正常时,此灯常亮。
当此灯闪烁时,说明有报警发生。当报警发生时,显示屏工作画面右下角显示报警信息,操作者可根据以下报警信息合理处置。
“电机保护动作”:请检查砂轮或者润滑电机保护开关是否跳闸,排除电机故障后,可将保护开关复位。
“分度伺服故障”:请检查分度电机皮带是否过紧,涡轮副部分是否缺油卡死。排除故障后,摁一下“清零”按钮,可将驱动器故障复位。
“展成伺服故障”:检查展成部分有无机械卡死,润滑油是否充分。排除故障后,摁一下“清零”按钮,可将驱动器故障复位。
“请先回零”:按“回零”方式将工作台调整至零点位置,再开动机床。
操作流程
确定加工工件齿数与画面设置齿数一致。
确定工作台在零位,装夹并调整好工件。
将工作方式选择开关置中间展成位置,将速度开关置粗磨位置。按启动按钮,工作台快速往返,开动砂轮、冲程。根据火花微调工件偏移,进刀。调整完毕,置工作方式选择开关于双面粗磨(或单面粗磨)。进入正常磨削。磨削期间,操作者可随时测量、进刀、计数清零,甚至随时改变工作方式。
粗磨结束,冲程自动停止,等待操作者修正砂轮,进刀。根据磨削余量再次选择双面粗磨、单面粗磨或精磨。最后一次精磨结束,冲程、砂轮自动停止,计数自动清零。操作者卸下工件,按回零按钮,工作台自动返回零点,等待新工件装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