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9):
有一机器上面有一个开始按钮(X0) 一个停止按钮 (X1)  平时按开始可以运行程序 按停可以关闭程序
在程序未运行时点动停止(X1)按钮就会交替打开 (Y13)(Y14)
如果同时点动按下(X0)(X1)就会依次打开( Y0)    (Y1)   ( Y2)     (Y3)当按到弟5下时又会回到(Y0)
哪位大大可以给写个图出来

网友A:
   机器用PLC控制,可能牵涉到运动部件;所以,如果不明白动作过程,不便发表意见。
   开始按钮“可以运行程序”是什么意思,是进行动作的控制、还是仅仅程序在运行?
   Y13、Y14是作什么用的?
   Y0、Y1、Y2、Y3的作用是什么?
   “同时点动按下(X0)(X1)”,如何按,分先后吗?

   如果真是机器的控制,起停按钮必须意义明确;如果没有机械运动,仅是指示,则必须说明。
   如果只是假托机器之名,进行编程练习,也应当符合“机器”控制的常理;否则,对初学者,可能出现理解上的偏差。

   倘若作为练习,可将Y13、Y14分做一块,Y0~Y3分做一块,两块用不同的信号控制(例如M1、M2);然后用X0、X1的有关组合,去控制M1、M2。
   具体程序,可自己先试编一下。

网友B:
楼上很精辟

网友C:
用比较指令+计数器就可以做

网友A:
楼主在后台留言提供的补充说明是:
   我说的两按钮(X0)(X1)同时按不分先后,就可以依次打开(YO)(Y1)(Y2)(Y3)四个电磁阀,但是光按(X1)的话就会交替打开两个电磁阀(Y14)(Y15)
    我就不明白,他这个同一个按钮不同按法、实现的功能不一样,是怎么写的。
   ……
    Y0~Y3控制电磁阀,则真是按“机器”来设计程序了。

   X0是开始按钮,如果我首先按下X0,该是“开始运行程序”还是“等待是否有X1按下” 呢?
    如果是“开始运行程序”,则再按下X1就是“停止程序运行”。
    如果是“等待是否有X1按下”,则按下X0不会立即“开始运行程序”;这时,因未见“程序运行”,则操作者可能会再次按下X0。
   所以,由于存在歧义,原则上开始按钮不宜作他用(不宜复用)。这点,必须先与提出要求者取得一致意见!

网友A:
倘若,只能按原有要求编制程序,则可把不同情况视为不同工作方式,例如:
   方式1,M110接通,“运行程序”;
   方式2,M120接通,Y13、Y14交替打开;
   方式3,M130接通,Y0~Y3依次打开。

   并可把信号进行分解,比如:
   M11,开始运行程序,为方式1起动信号(代替X0),
   M12,交替打开 (Y13)(Y14),为方式2起动信号(代替X1),
   M13,依次打开( Y0)    (Y1)   ( Y2)     (Y3),为方式3起动信号(代替X0、X1)。
   参考程序见下图(FX2N)。各方式,最好要有输出指示,以便于操作(图中未示出)。
程序思路是:
   ① 持续按下X0两秒,进入工作方式1,“开始运行程序”(第16行,以梯形图左母线旁数字为行号);亦可在16行M0后增加M1常闭点,以使两按钮同时按下时,T1不计时。
   也可在两秒内,连续两次按压X0,进入工作方式1(第4行等);第12行,在2秒内,未再次按下X0,则复位M21。
   ② 在已进入其他方式的情况下,则必须先退出,才能进入方式2。
   在方式1下,按下停止按钮时,不直接进入方式2;必须松开X1再按下时,才能进入方式2;
   在未“开始运行程序”时,按下X1,需判别是否接着有X0按下;
   已经进入方式3状态,则先退出该状态。
   第38行,预备进入方式2;第44行,在按下X1 后1秒,X0未接通,则进入方式2。
   第55行,在方式2下,3秒内未接通X1,则退出该方式;也可以用其他条件退出。第60行,在方式2时,按下起动按钮,此时不断开X0再接通,不能进入方式1;亦不允许进入方式3。
   ③ 方式1下,按起动按钮不进入方式3;方式3下,按起动按钮,则先退出方式3(第70行)。方式3下,超过3秒未同时按下X0、X1,则退出方式3(第80行),或者单独按下X0超过2秒,退出方式3(第85行)。
   第98行,则是在方式2、方式3下,未退出不允许进入方式1。
   (大致如此,程序未试验,主要是一种思路参考;未考虑X0一直接通不断开的情况)。

补叙:
   原则上,开始按钮不宜作他用,倘若坚持,只要不会发生安全问题,也可以编程;但如果存在安全欠缺,应拒绝编程。
   其实,若确实需要这样的功能,增加一个按钮要方便得多。或增加限制条件,比如先按下X1、再点动X0等,则编程又要方便些,操作起来也明确一些。
   还有,从一个方式(Y13等接通)到另一个方式(Y0等接通),之间的转换如何处理,例如是否要保持Y的接通,也需明确。

网友D:
我就不明白,他这个同一个按钮不同按法、实现的功能不一样,是怎么写的。
从这句看应该是个在用设备,还请楼主仔细观察,表面的同时和分别肯定有时间差,可以参考楼上的程序
平时按开始可以运行程序 按停可以关闭程序,这句表述不妥,程序运行与否X0,X1能控制?看看PLC的RUN灯(也许有这种PLC)

网友E:
楼主讲的内容其实蛮简单的。
文中讲到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同时按下X0、X1。
关于这一点,6楼老师傅已经讲到了,不可能绝对同时的,所以,哪怕只有0.001秒的误差,都可能使系统去执行您要求的第一点,或者第三点。
因此,建议您采用延时处理。每次按钮都设一定的延迟执行时间。当在这个时间段内,如果另一个按钮启动,则跳过。
这应该是一种首选的方法,当然了,程序还是要你自己写的。有问题随时上来问,但要代你写,说难听点,毕竟工资是发给你的。

网友A:
楼主如果再看到了这个帖子,请回应一声。

楼主:
谢谢大家   我看到了这句:
  其实,若确实需要这样的功能,增加一个按钮要方便得多。或增加限制条件,比如先按下X1、再点动X0等,则编程又要方便些,操作起来也明确一些
我看了一下 我那机器还真是先按下X1再点动X0 同时按也行 就是有时间差的
再次感谢 qlin

网友F:
真的是好复杂.我的习惯是不用 SET ,RST...

回复了之后我发现自己说的有 歧义......

呵呵,我是说 那个人程序写的很复杂..没有必要那么复杂....
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我才开始搞PLC 的时候,就是 两个键 比如 A,B,我做了4个功能...
单按 A
单按 B
先按 A 再按 B
先按 B 再按 A...
........回头看看自己走的路,才发现自己已经老了....

说点正题,延时是必要的,好像有人说了,不管是几个按键几个功能,都 是必需的.

我也编了一个,贴出来了.呵呵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49&id=245749&star=#1366045

网友F:
真的是好复杂.我的习惯是不用 SET ,RST...

网友A:
呵呵,之前我误解了;我以为只是一个习题,原来真是一台在用的机器。

   若是在用的机器,只要观察清楚其动作过程,就可以理解其程序或理出其程序方案,难怪楼主说“同样的动作可以有不同的写法"(后台留言)。
   之前我要未理解错,就不会给出那个程序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