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和三菱S500变频器通信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0-06-19):
我用串口调试软件,给变频器发指令代码,正转反转停止频率修改都没问题,但是我发送频率读取指令时,没有数据返回呢?是我的指令错误吗,我发送的是05 30 31 36 46 31 30 45,我发送05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42 电机可以正转,发送05 30 31 45 44 31 30 37 44 30 46 36电机可以20HZ运行,证明发送还是没问题的啊,但是怎么就无法读取当前的频率呢?请大家指教。

网友A:
还没有朋友回复,我先把帖子帮顶出来。
不知该主题是否更适于“变频器论坛"。

网友B:
你串口调试软件上面接收区的自动清空你点了,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呢?

网友C:
没有数据返回,看下通讯板上的发送数据登有没有亮,确认下有没有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