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9):
变频器输出电路中在U V W电路中串接的毫欧级电流采样电阻用,但是在这个电阻上岂不是有很大的电流而烧毁这个电阻望指教

网友A:
1、电流采样电阻一般只应用于小功率变频器,如3。7kW以下。其最大流通电流受限,如限于10A以下。
2、此电阻阻值很小,为毫欧级。一只电阻的功率损耗取决于电流和电压两个参数。假定该电阻阻值为1毫欧,流过电流值为10A,电阻上的压降仅为10mV,则该电阻的功率损耗仅为0。1瓦。该电流采样电阻实际元件采用0。5瓦的功率电阻,长期运行不会过热,是没有问题的。
   该电阻不会烧毁的原因,正在于其毫欧级的小阻值。

楼主:
谢谢咸老师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