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马位置问题

楼主(2010-06-19):
目前设备上的用是上银线马,运行一段时间后位置会变动,
希望各位大侠帮忙小弟解惑,感激涕零。

网友A:
楼主,你好。
设备工艺情况能否说明更具体一点。谢谢。

楼主:
目前设备上的用是上银线马,运行一段时间后位置会变动,需要重新回原点后就可以.
希望各位大侠帮忙小弟解惑,感激涕零。

网友A:
位置变了,可以看一下伺服电机的反馈脉冲,看和以前反馈是不是一样,如是一样,应是机构位置变了,楼主还可以查看软件中的当前值,如是一样,机械位置应有问题。

楼主(2020-03-21):
问题解决了是定位模块24V电源干扰引起的

网友B:
这从有问题到解决花了多长时间?
现在直线电机用的越来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