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9):
家里的照明电路在使用的时候突然跳闸了,之后推上就跳,后来把相线和零线换了一下就可以了但是这样开关就接在零线上了。这样用了一段时间后有两个照明灯不亮了。我认为是不是那里漏电或短路,但不知到怎么排查解决

网友A:
漏电了 . 你反过来之后,是控零的接法,是不允许这样的.!

网友B:
这种故障有时的确不好查,首先恢复开关控制L线,然后 采用1/2断开,1/4......最好使用摇表.

网友C:
漏电引起,要逐路检查

网友D:
原来接相线的那条线路对地短路了。

网友E:
先拉下分闸,再送总闸,应该不跳,再逐个送分闸,看那个开关跳,就是哪路问题

网友F:
关掉所有的电路,先拉下分闸,再送总闸,应该不跳,再逐个送分闸,看那个开关跳,就是哪路问题

网友G:
分路查找,关掉所有的用电器拔掉插头再分路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