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0-06-19):
本公司有一台设备使用的是欧姆龙PLC,由于制造厂家图省事,PLC 的输出接点没有用继电器就与电磁阀直接连接,所以造成PLC接点经常粘连,设备动作异常影响生产,请问各位高手是否有方法将PLC内部损坏的继电器修复?先谢了!

网友A:
1先把PLC程序备份.2拆下PLC更换内部输出继电器,3更换后自已在PLC输出再加继电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先把PLC程序备份.2拆下PLC更换内部输出继电器,3更换后自已在PLC输出再加继电器

以上正解。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C:
2楼的说的很对

网友D:
CPM系列PLC更换继电器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E:
呵呵;自己改一下,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E:
关键是换了下次还是会出同样的问题;
还是加中间继电器吧;

网友F:
由于制造厂家图省事
不是图省事,是为了价格竞争
再你看看常出问题的是不是就那几个点,动作频率高的加中继会好点,最好的方法是用晶体管的输出价中继。
怀念CXXP,可以只换某个点为晶体管输出,且更换方便,皮实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和帮助!在该油压机床中有4个经常动作的换向阀,出现PLC接点动作不利索时就会使换向阀的两个线圈同时得电,所以造成活塞越位,原来预留的3个备用输出接点都用完了,可生产又非常紧急停不下来,当时我采取的将该机床的2个指示灯取消,将其占用的接点用于换向阀上,解决了燃眉之急,下一步我准备在plc外部,给带换向阀的输出接点加继电器。